升级i7屏幕不显示,无戴尔LOGO,无开机启动项快捷键!

楼主(2022-09-22):
换了两个i7 cpu都是这种情况,是啥原因呢?hm57芯片组,之前升级i5正常显示进系统,i7一直这样。cpu型号是i7 740qm

网友:
   啊啊啊 刷bios

网友:
带不起来i7吧,毕竟功率大

网友A:
不支持吧,I7要看型号,高端的一代一般的机器上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支持吧,I7要看型号,高端的一代一般的机器上不了

换个笔记本就显示了,hm55芯片组的。hm57的不显示!hm55的显示。

网友B:
740QM不带核显,另外上这U BIOS也要刷

网友:
引用 网友B:
740QM不带核显,另外上这U BIOS也要刷

那为啥我换一块不同型号的主板就能显示了?

网友:
换双核四线的I7就行

网友:
620M绝对亮

网友:
可是网上看到这个型号的明明有人升级i7成功了的!也是这个cpu这该怎么解释?而且还是一次成功没有刷bios

网友C:
I5的主板,一般都不支持I7

网友:
引用 网友C:
I5的主板,一般都不支持I7

那你错了,另外一台之前就是i5的,i7也能用。

网友:
最初还是i3的,都能升i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