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THINKPAD E15 NM-C421 EC周围高清图,换EC居然灰屏

楼主(2022-09-22):
求THINKPAD E15 EC周围高清图,EC IT8227E-256鼓包了。

换EC居然灰屏,外接正常,应该没掉件啊.NND

弄好还得刷UUID

网友:
不知道楼主满意不

网友:
不知道关不关EC问题,一颗70多

网友:
uuid用软件刷的一般刷不好,除非没关系报错误的。买剪板靠普点。

网友(2023-03-11):
我得故障一样 换EC不显示           有开机报警声音

网友A(2023-06-09):
请问你这台的问题解决没有  我有一台通用换了ec   外接显示正常,内屏不显   有报警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这台的问题解决没有  我有一台通用换了ec   外接显示正常,内屏不显   有报警声

好像又换了个剪板的EC修好了

网友:
这个主板的BIOS最好不要更换,很容易出现网络地址0000

网友:
写错,是E14、E15  G2的

网友B(2024-05-05):
淘宝买的写了程序的EC都不行 刷的通用程序 各种问题 还是得买料板拆 我都上了好多次当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淘宝买的写了程序的EC都不行 刷的通用程序 各种问题 还是得买料板拆 我都上了好多次当

剪板 买的哪一家  有靠谱的介绍下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