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不出集显电压的艰难维修(其实就是一个小问题)

楼主(2022-09-22):
最近修了10几台这种,这个型号的笔记本10代U,搭配NV3060的显卡,当初刚出售的时候挖矿算率比较高,收益还不错,比显卡来说要保值,好多人买来用来挖矿,由于高负荷长期运行,坏了不少。好多不是换CPU,就是换显存、核心就能搞定。这台是个例外,历时艰难维修才搞定。当然这里有自己的认知不足,走了弯路,下面分享一下维修过程,希望能够起到一点小小的借鉴作用。插电源通电,电流2点多,不显示 如图 ,看电流感觉不过内存,重新插拔内存,换内存插拔,现象不变。快速拆机检测,拆下来后上电,示波器测量内存排阻,有持续抖动的波形, ,因为这个电流感觉是不过内存,所以同时去测量一下内存复位 ,测量内存复位是正常的,而且示波器测量内存拍阻有持续抖动的波形,我认为应该是抓到内存,并且检过内存。所以把维修的方向放在检过内存后,出现的问题。过内存后就要开启集显电压,检测集显,于是测量集显电压为0 ,既然集显电压为0,肯定是不能亮的,示波器测量CPU电源管理芯片的SVID,有电压无波形 ,这也就是为什么不出集显电压了。到这里自己在想,到底是检过内存后,CPU工作异常不发出SVID,还是根本就没有检过内存而引起的没有发出SVID。于是把散热器拆掉,好具体的测量一遍。这个板子看着都头大,除了显卡,CPU,桥,EC,BIOS,都干了,特别是CPU供电芯片旁边的PCB还起泡了 ,这种问题怎么搞,是换的芯片是坏的?还是芯片没有换好?还是CPU供电旁边线路出问题?但是从修过的地方看,我们就可以推断一下原始故障现象,第一种情况就是不出集显,第二种情况就是没有CPU电压。我个人认为原始故障应该是没有集显电压,如果原始故障是没有CPU电压,而现在CPU电压都正常产生了,这种板子没有进水没有腐蚀不应该有那么多问题。由于动过的CPU供电芯片旁边线路已经起泡了, 有理由怀疑边上的电路出问题,找一个板子对照测量,电阻阻值线路阻值没有任何异常。同样的桥、EC、CPU,都对照测量一下,结果也是没有发现问题。再次上电测量电压,仔细检测,除了集显以外,其他电压都正常。自己思考这里到底是问题呢?是不过内存,还是CPU、桥出问题?CPU和桥都换过,也没什么好测量的,从简单的排查,还是从内存各个电压查起,测SPD电压 ,SMB电压 ,VTT电压 ,还有其他的内存电压VPP,VREF也都正常。内存该有的电压都有了,难道还要再次排除一下桥和U。其实心里面很抵触这样干,多年的经验告诉我们三板斧要是能搞好的早就搞了,那会有那么多事。再仔细检测一下,实在不行明天再干桥干U,就算修不好也当是练练手。装上内存,准备再次上电测量,示波器测量拍阻,波形还是一如既往的持续抖动,再次排除内存其他电压,果然当测量到VTT时发现有惊喜 ,什么情况0.3V,不是刚刚测量0.6吗?反复确认就是这个问题了,当不装内存的时候测量就是0.6,装上内存测量的时候只有0.3,追查线路发现连接到PU3. ,果断的换掉PU3,再次上电测量内存VTT电压 ,电压已经正常,内存供电芯片带载不足引起的VTT电压异常。示波器测量SVID持续输出波形 ,集显电压也正常产生 ,快速装机上电终于点亮 维修结束。这个板子让我走入误区的原因有两点:1、我自认为的内存排阻有持续抖动的波形输出,认为是检过内存的,现在看来这种认知是错误的,有持续抖动的波形只能说明,内存已经工作,不能说明检过内存。2、动过件太多,怀疑没有焊接好,或者是芯片坏,还有CPU供电线路起泡,不得不怀疑电路出问题。虽然已经修点亮了,但是发现进不了系统,果然不简单,还要干个U

 会员1608117300鑫豆2026-4-18 09:59
 会员1523205300鑫豆2025-12-26 17:15
 会员380019300鑫豆2025-12-14 15:38
 会员1027880300鑫豆2025-11-6 18:38
 会员573871300鑫豆2025-10-22 13:29

网友:
珚帮我 好好玩 无你

GQH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
极致科技 -10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

网友:
谢谢分享宝贵的经验

网友:
维修还真是累脑子!

网友A:
板子修的这么烂了。。就算修好了还能稳定吗。。

网友:
VTT引发的血案

网友:
矿机 型号报报。以后绕着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子修的这么烂了。。就算修好了还能稳定吗。。

肯定不稳定

网友:
看看,等下不久又要收钱才能看了

网友:
新芯箱硬88 -5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

网友:
蓝天的主板     仔细看完了

网友:
这经验台宝贵了  学习了

网友:
至少经验可以借鉴。

网友B:
楼主真是厉害啊,不成功誓不罢休,大件都维修了,正常情况下,大部分人都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真是厉害啊,不成功誓不罢休,大件都维修了,正常情况下,大部分人都放弃了。

主要是把问题研究出来,一般情况也懒得搞

网友:
这如果没修好,那得亏老本了,时间宝贵啊

网友:
楼主厉害啊,理论扎实

网友:
有点牛比哦

网友:
最近修了10几台这种,这个型号的笔记本10代U,搭配NV3060的显卡,当初刚出售的时候挖矿算率比较高,收益还不错,比显卡来说要保值,好多人买来用来挖矿,由于高负荷长期运行,坏了不少。好多不是换CPU,就是换显存、核心就能搞定。这台是个例外,历时艰难维修才搞定。当然这里有自己的认知不足,走了弯路,下面分享一下维修过程,希望能够起到一点小小的借鉴作用。插电源通电,电流2点多,不显示 如图 ,看电流感觉不过内存,重新插拔内存,换内存插拔,现象不变。快速拆机检测,拆下来后上电,示波器测量内存排阻,有持续抖动的波形, ,因为这个电流感觉是不过内存,所以同时去测量一下内存复位 ,测量内存复位是正常的,而且示波器测量内存拍阻有持续抖动的波形,我认为应该是抓到内存,并且检过内存。所以把维修的方向放在检过内存后,出现的问题。过内存后就要开启集显电压,检测集显,于是测量集显电压为0 ,既然集显电压为0,肯定是不能亮的,示波器测量CPU电源管理芯片的SVID,有电压无波形 ,这也就是为什么不出集显电压了。到这里自己在想,到底是检过内存后,CPU工作异常不发出SVID,还是根本就没有检过内存而引起的没有发出SVID。于是把散热器拆掉,好具体的测量一遍。这个板子看着都头大,除了显卡,CPU,桥,EC,BIOS,都干了,特别是CPU供电芯片旁边的PCB还起泡了 ,这种问题怎么搞,是换的芯片是坏的?还是芯片没有换好?还是CPU供电旁边线路出问题?但是从修过的地方看,我们就可以推断一下原始故障现象,第一种情况就是不出集显,第二种情况就是没有CPU电压。我个人认为原始故障应该是没有集显电压,如果原始故障是没有CPU电压,而现在CPU电压都正常产生了,这种板子没有进水没有腐蚀不应该有那么多问题。由于动过的CPU供电芯片旁边线路已经 ...
本帖为精华帖,如要查看隐藏内容,需使用300鑫豆兑换(鑫豆全部给作者)。写帖不易,请多支持。立即支付

 会员1586982300鑫豆2025-3-10 15:15
 会员1489912300鑫豆2025-1-5 14:37
 会员1158698300鑫豆2024-12-11 16:38
 会员1186149300鑫豆2024-11-1 14:47
 会员226865300鑫豆2024-11-1 10:55

网友:
楼主总之牛逼。细心。

网友:
经验是宝贵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有没有板号呢

蓝天代工的,和神舟的机器一样

网友:
虽然已经修点亮了,但是发现进不了系统,果然不简单,还要干个U。(喔擦~进不了系统还要干个U)这维修算是耐心到极致了。

网友:
理论知识相当扎实,一般人都误以为是PCB起泡或者CPU那边的问题。

网友:
VTT电压不行你反复测试南桥 u 吸取教训精神可嘉

网友D:
这不是在维修,这是在做学问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不是在维修,这是在做学问

干维修这行业,很多问题你不得不去研究,只有去研究了才能通透

网友:
啊这   能修好是真的牛逼

网友:
都这样了还能修好,楼主人才

网友:
测量内存排阻有波动表示内存工作,测量VREF  VTT都正常内存才能正常工作,测量集显供看查看 有没有工作,测量CPU供电VID看CPU有没有工作,卡开机画面重装CPU做了四个方面的检测,工夫不是一二天练出的,历害

网友:
在修下去头发都掉没了

网友:
电压不稳引起的?

网友:
支持下 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学习了

网友:
这主板修这样了 还修?厉害了

网友:
我修这种板会牙疼

网友:
这是三板斧过后总结出来的经验,谢谢啊

网友:
什么意思 你的意思是你的这个集显供电是持续的?

网友:
看不到,还要支付费用

网友:
最近修了10几台这种,这个型号的笔记本10代U,搭配NV3060的显卡,当初刚出售的时候挖矿算率比较高,收益还不错,比显卡来说要保值,好多人买来用来挖矿,由于高负荷长期运行,坏了不少。好多不是换CPU,就是换显存、核心就能搞定。这台是个例外,历时艰难维修才搞定。当然这里有自己的认知不足,走了弯路,下面分享一下维修过程,希望能够起到一点小小的借鉴作用。插电源通电,电流2点多,不显示 如图 ,看电流感觉不过内存,重新插拔内存,换内存插拔,现象不变。快速拆机检测,拆下来后上电,示波器测量内存排阻,有持续抖动的波形, ,因为这个电流感觉是不过内存,所以同时去测量一下内存复位 ,测量内存复位是正常的,而且示波器测量内存拍阻有持续抖动的波形,我认为应该是抓到内存,并且检过内存。所以把维修的方向放在检过内存后,出现的问题。过内存后就要开启集显电压,检测集显,于是测量集显电压为0 ,既然集显电压为0,肯定是不能亮的,示波器测量CPU电源管理芯片的SVID,有电压无波形 ,这也就是为什么不出集显电压了。到这里自己在想,到底是检过内存后,CPU工作异常不发出SVID,还是根本就没有检过内存而引起的没有发出SVID。于是把散热器拆掉,好具体的测量一遍。这个板子看着都头大,除了显卡,CPU,桥,EC,BIOS,都干了,特别是CPU供电芯片旁边的PCB还起泡了 ,这种问题怎么搞,是换的芯片是坏的?还是芯片没有换好?还是CPU供电旁边线路出问题?但是从修过的地方看,我们就可以推断一下原始故障现象,第一种情况就是不出集显,第二种情况就是没有CPU电压。我个人认为原始故障应该是没有集显电压,如果原始故障是没有CPU电压,而现在CPU电压都正常产生了,这种板子没有进水没有腐蚀不应该有那么多问题。由于动过的CPU供电芯片旁边线路已经起泡了, 有理由怀疑边上的电路出问题,找一个板子对照测量,电阻阻值线路阻值没有任何异常。同样的桥、EC、CPU,都对照测量一下,结果也是没有发现问题。再次上电测量电压,仔细检测,除了集显以外,其他电压都正常。自己思考这里到底是问题呢?是不过内存,还是CPU、桥出问题?CPU和桥都换过,也没什么好测量的,从简单的排查,还是从内存各个电压查起,测SPD电压 ,SMB电压 ,VTT电压 ,还有其他的内存电压VPP,VREF也都正常。内存该有的电压都有了,难道还要再次排除一下桥和U。其实心里面很抵触这样干,多年的经验告诉我们三板斧要是能搞好的早就搞了,那会有那么多事。再仔细检测一下,实在不行明天再干桥干U,就算修不好也当是练练手。装上内存,准备再次上电测量,示波器测量拍阻,波形还是一如既往的持续抖动,再次排除内存其他电压,果然当测量到VTT时发现有惊喜 ,什么情况0.3V,不是刚刚测量0.6吗?反复确认就是这个问题了,当不装内存的时候测量就是0.6,装上内存测量的时候只有0.3,追查线路发现连接到PU3. ,果断的换掉PU3,再次上电测量内存VTT电压 ,电压已经正常,内存供电芯片带载不足引起的VTT电压异常。示波器测量SVID持续输出波形 ,集显电压也正常产生 ,快速装机上电终于点亮 维修结束。这个板子让我走入误区的原因有两点:1、我自认为的内存排阻有持续抖动的波形输出,认为是检过内存的,现在看来这种认知是错误的,有持续抖动的波形只能说明,内存已经工作,不能说明检过内存。2、动过件太多,怀疑没有焊接好,或者是芯片坏,还有CPU供电线路起泡,不得不怀疑电路出问题。虽然已经修点亮了,但是发现进不了系统,果然不简单,还要干个U

 会员1270254300鑫豆2025-6-27 18:17
 会员152625300鑫豆2025-6-27 17:05
 会员719158300鑫豆2025-6-17 08:29
 会员1539249300鑫豆2025-3-22 20:09
 会员458353300鑫豆2025-3-19 11:37

网友:
回复一波试看看有加分没得

网友(2022-12-09):
学习了,花2元很值,感谢大师分享

网友:
虽然没有充钱看帖子 VTT好像是CPU收到VCCSTG-pwrgd的好信号 再去开起内存的VTT信号 在芯片的稳压器产生VTT SVID不正常 的话 核心电压没有吧 VTT才会导致不过内存 SM总线又有波形

网友:
矿机 型号报报。以后绕着走

网友:
测VTT电压要在上内存时量

网友:
.....我就是单纯的好奇额,这些付费观看的,钱是给网站了还是给作者了。。

网友:
VTT不正常应该没CPU电压吧

网友:
我想问下,集显供电电压该怎么测,我修过好的笔记本,这个电压有时测不到,也正常开机啊?集显电压是持续的吗?

网友(2024-08-23):
唯有这样 才能成为大师级

网友:
修好这是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