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飞线,我是不是得弄细点的焊丝?

楼主(2022-09-22):
大佬们帮我看看。我这个烙铁尖不聚锡,本想用烙铁尖蘸锡点到焊点上,可以不行。我又试了下一手拿锡丝,一手烙铁加热到焊点上,貌似可以但是锡量太多。是不是要买细点的锡丝?

网友A:
有空间的地方大头烙铁头好用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空间的地方大头烙铁头好用点

是不是温度不够?我查了下资料,我这个漆包线得360-400度才能免刮漆直焊,焊盘也得有温度才能挂锡,是这样吗,我昨天开的是220-280度烙铁

网友:
刮一刮烙铁头哦。

网友:
亲,这边建议您刮一刮烙铁头哦。

网友C:
络铁400度或者换马蹄刀头

网友:
供电的可以搞粗点,信号的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络铁400度或者换马蹄刀头

嗯,是不是温度低了,焊盘也需要温度才能吸住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温度不够?我查了下资料,我这个漆包线得360-400度才能免刮漆直焊,焊盘也得有温度才能挂锡,是这 ...

你试试350左右 会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试试350左右 会好点

嗯嗯,应该就是温度太低了,我以为锡化了就行

网友:
可能是锡的问题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头有点有点氧化,刮一下

网友:
啊 这 这个头不好弄 换马蹄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温度不够?我查了下资料,我这个漆包线得360-400度才能免刮漆直焊,焊盘也得有温度才能挂锡,是这 ...

200多不够吧 个人感觉350差不多

网友:
FE吗?有没有群啊

网友:
刀头啊。你拿这个是准备修手机吗

网友:
养护烙铁头

网友:
逗了,你用锡浆不好吗?非得用焊丝,小伙砸想的

网友:
完全可以拖焊,看来你要多练练

网友:
就普通的烙铁头就可以了  弄个显微镜   好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