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线弄不上去怎么办?

楼主(2022-09-22):
上了焊油,用的尖烙铁抹了半天才把几个焊点挂上锡,但是锡的颜色好像不对,我看别人弄的都是白亮亮的,我这个不仔细都看不到。
然后就是飞线的漆包线搞不上去,用烙铁头压了好久都不行。累吐

网友A:
这个要有好烙铁,好焊油,其它就是好手法了,,,

网友B:
我想说的就是二楼说的,有些东西钱是不能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有好烙铁,好焊油,其它就是好手法了,,,

是不是温度不够?我查了下资料,我这个漆包线得360-400度才能免刮漆直焊,焊盘也得有温度才能挂锡,是这样吗,我昨天开的是220-280度烙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说的就是二楼说的,有些东西钱是不能省的。

是不是温度不够?我查了下资料,我这个漆包线得360-400度才能免刮漆直焊,焊盘也得有温度才能挂锡,是这样吗,我昨天开的是220-280度烙铁

网友C:
温度要高,手速要快就可以哈哈

网友A:
你用刀把漆先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温度要高,手速要快就可以哈哈

嗯,应该就是温度低了,明天400度再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刀把漆先刮了,,。

这个是直焊型的漆包线,360-400度直接焊

网友:
应该是温度不够

网友D:
新手之前也这样过,其实就是漆包线本身没处理好。
用美工刀刮干净,然后直接丢松香里面,络铁头先处理干净,上一点点锡,往松香里面的漆包线点几下就成了。
这个很容易,看照片,楼主是把漆包线搞成包拯那个黑炭头了,所以不上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新手之前也这样过,其实就是漆包线本身没处理好。
用美工刀刮干净,然后直接丢松香里面,络铁头先处理干净 ...

我漆包线是直焊型的,如果我烙铁400度,是不是可以不用刮漆?刮漆太累了,20根飞线,一个个刮头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