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75-D3V 1.1 卡BIOS 反复重启

楼主(2022-09-22):
技嘉B75M-D3V 1.1  换了闪存 刷了最新的BIOS, 开机卡在BIOS这个页面 这是是A6 A9 然后D6 A6就反复重启这个停在BIOS蓝屏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10767-1-1.html 然后看这个贴,去掉了这个电阻也还是一样,有解决方法吗

网友A:
建议还是刷BIOS,刷刷刷

网友A:
或者换个CPU试试哦

网友A:
或者换个内存条试试哦。

网友B:
我的笔记上写着这还是BIOS问题,要刷BIOS,用编程器刷,这主板有2个BIOS芯片,2个都要刷,刷的BIOS文件要官网的,别涮论坛上的。

网友C:
我曾经有这个错误,你应该修复源 1.83 = 1.73 vol。
检查两个usb oc(3.3v)并更换新的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还是刷BIOS,刷刷刷

我的烧录器没问题,闪存换过了,BIOS官网下最新的,还要怎么刷,不是BIOS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或者换个CPU试试哦

CPU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或者换个内存条试试哦。

内存条也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笔记上写着这还是BIOS问题,要刷BIOS,用编程器刷,这主板有2个BIOS芯片,2个都要刷,刷的BIOS文件要官 ...

我也是用编程器刷的啊,都是TW官网下的新的,2个都刷了都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曾经有这个错误,你应该修复源 1.83 = 1.73 vol。
检查两个usb oc(3.3v)并更换新的BIOS。

维修我不懂,具体是哪个?我不会啊

网友:
2个BIOS芯片,2个都要刷

网友D:
继续刷bios 2个一起刷

网友E:
2个BIOS全其他科,或者主板只留下一个M-BIOS

网友:
估计CPUI针脚插针有问题,没接触好,这款主板U座感觉做工一般,容易坏

网友:
先别上内存,硬盘,直接裸奔看看代码跳不跳啊。
一般都是内存和bios问题,要一个一个排查才行。

网友(2022-10-23):
引用 网友E:
2个BIOS全其他科,或者主板只留下一个M-BIOS

为什么只留一个M的闪存,这是什么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继续刷bios 2个一起刷

是啊,2个我都是刷了的

网友:
技嘉这种双BIOS主板B-BIOS是做为备份BIOS设计的,修过好多都是副BIOS有问题从而造成主BIOS自动刷入副BIOS把BIOS搞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