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PCB230维修炸机,tny277的问题吗?

楼主(2022-09-22):
惠普PCB230无输出,检查发现两个电阻R2和R46烧断

R2橙橙黑黄棕,3.3M ; R46 黄紫金金白,4.7Ω
tny277,蜂鸣档测量,1脚对地(5、6、7、8脚)像二极管特征,其它脚没短路现象
因此只更换R2(用一只2M+1.2M电阻代替)和R46后,上电测试,通电瞬间火光四射,现场翻车

损失情况:tny277炸毁,R46烧断,W4跳线也烧断
R2没烧断,经跑线发现R2应是供电给小板

小板没明显故障
跑线分析翻车事故

电流应从150u电解正极流向R46,再经变压器绕组流向tny277的4脚,流向5、6、7、8脚,再经跳线W4回到150u电解负极,极可能是由于tny277内部通电瞬间短路把沿途元件烧毁。
各位大师来看看,我的分析对吗?谁能给我一份电路图,是否还有可能其它元件有短路造成?还敢换上tny277再炸一次吗?

网友:
没图纸可找tny277典型电路参考一下

网友:
难道都是这样修的电源吗?保险丝去掉接上60W灯泡,短路大亮保护器件。看你这样修机器看了害怕

网友:
应该不会再炸,你那芯片应该是原来断路了的。

网友A:
敢修电源不做保护的,也是高手了。

网友:
建议楼主还是找找芯片的典型电路先看看

网友:
找芯片的典型电路先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敢修电源不做保护的,也是高手了。

目前我也是那个没保护直接修的,也炸过不少,现在通电测试都阴影了。一般是用什么方式做保护的?

网友:
人傻胆大,不怕炸,炸过了就怕了
现在很纠结那个R2 3.3M的为什么也烧断?

网友:
找芯片的典型电路先看

网友:
remove, check and replace the main filter capacitor 150u/450v

网友:
炸过几回,现在基本就放弃修电源了。真是炸出阴影了。

网友:
第一次烧4.7,tny277已挂了,感觉这电阻0.47至1比较适合

网友:
是不是应该先查询一下芯片引脚定义

网友:
反馈回来,消尖峰电路,查一下。

网友:
277的原理图很简单,只是保护二极管很重要,检查一下看看

网友:
咦,这个学习了。感谢大哥

网友:
修电源怕是挂灯泡不炸,直接上0.47电阻火光四射,跳大闸

网友B:
终于跑出电路图了

网友:
这种第一时间,277周边的二级管测一下有无通路,277供电脚和反馈脚是否短路,更换完,再用安全开关保护性通电,你这

网友:
修电源我最怕玻璃管,声音超大

网友:
我以前修电源都是隔个一两米用插排开关通电。后来在插排上串了一个灯泡。现在串了灯泡以后从来没炸过鸡。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终于跑出电路图了
就这个图,炸管先换zd5和d9,尤其是zd5,有时候测量不出好坏的

网友:
烧小阻值的电阻一般都要查一下芯片几个脚对地的阻值,像你这个基本都是要换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