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
MP288清零清坏了,现在进不了维修模式

楼主(2022-09-23):
如题,现在情况开机显示P07,但是进维修模式不在显示电源灯长亮,而是警告灯长亮。 问了淘宝的清零人员,说废了。。。。百度有说是盗版清零清坏板的。。可有知道怎么修大家

网友:
是发v当回事能克服车内空间

网友:
盗版软件清零就这样 正版38都不用非要去搞白嫖坏了也只能自己承担后果

网友:
找编程器重写数据,别的机型是这样,这个型号没有遇到过

网友:
自己淘宝买块主板18然后自己备份下数据就行了 售后目前没遇到过锁机的因为都是用正版软件清零不会锁机 所以没有备份

网友(2022-10-27):
我有机器 有空我备份出来给你刷

网友:
需要就加我扣扣:3325648806

网友:
淘宝买个主板吧,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