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电脑屏幕显示东西很大,怎么办???

楼主(2022-09-23):
我的电脑的屏幕不管打开什么页面都很大,显卡驱动安装好了,分辨率也已经调到了最大,可是还是不管是打开应用程序也好,还是打开页面也好,还是很大,我在网上搜索,网上说让换显卡,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了,请大佬帮忙解答一下。
显卡
电脑

网友:
缩放啊,个性化里

网友:
显示设置里面有个更改文本,应用等项目的大小你改过吗

网友:
PE正常吗

网友:
分辨率调整正确后,应当就可以了呀

网友:
怎么不配图片?另外确定显卡驱动安装好了吗?建议这方面图片配两张最好。

网友:
你们说的这些都设置了,但就是不行,还是窗口显示很大

网友:
重装系统吧!

网友:
首先,显卡驱动要安装好,其次就是显示分辨率,,,

网友:
WIN和MAC都有一个可以设置缩放的地方,现在的操作系统考虑到用平板或笔记本的,大部分都不是100%的缩放,可能是150%的,所以你要去调整回来。

网友:
换个好的显卡试下,如果还出现这种情况,说明没有装好驱动和调分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