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耀笔记本不开机 主板烧

楼主(2022-09-23):
如图,能看出来烧的是什么电阻芯片吗?插电电源灯不亮,风扇不转,离电源很近。有没有大哥遇到过?是cpu烧了几率多大

网友:
电路板是进水烧坏的吧

网友A:
没必要,一天发一个帖;看下你之前帖子别人评论的很清楚;cpu损坏的几率高达百分之九十九

如果一定要碰百分之一的几率,就拿到电脑维修店去看看把;又不收你费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必要,一天发一个帖;看下你之前帖子别人评论的很清楚;cpu损坏的几率高达百分之九十九

如果一定要碰 ...

哈哈哈,说的好有道理啊。

网友:
百分之九十九CPU挂逼 直接抬走吧 不用挣扎了

网友:
CPU供电烧了

网友:
我来回答你,CPU损坏的概率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你满意了吧

网友:
没有什么价值了 看起来进液了把

网友:
看图是CPU供电的地方,测一下,看有多大阻值

网友:
直接报废吧

网友:
这个烧CPU可能性很大,你要飞线也难飞好

网友:
烧的不是电阻,亲?这是电容,给CPU复合管供电的滤波电容,烧也不是它烧了是复合管烧坏把主板烧穿碳化了,CPU供电坏,CPU坏的几率等同于100%

网友:
CPU必坏,华为就是这样的,容易坏U

网友:
烧焦了,没有价值了!

网友:
直接报废把,现在的机器烧成这样基本没办法的

网友:
我发现了华为和荣耀 只要是CPU供电MOS管击穿的CPU挂率达到了99.99 目前为止7台了 一个没幸免的 还都是10代U的

网友B:
一天遇到2台  垃圾华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天遇到2台  垃圾华为

卧槽,大哥你这是当你面烧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天遇到2台  垃圾华为

你这修好了没有

网友:
抬走下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