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XSMAX搬板出现报错9

楼主(2022-09-23):
搬板的XSMAX刷机报错9 ,出进度条一下就报错9 ,码片是本机的,是不是CPU坏了?硬盘供电正常,阻止也正常

网友:
确认下码片有没有装好。
码片硬盘CPU全搬了直接应该可以跑电流了,什么情况你才刷机的。

网友A:
上下层没有弄好吧

网友:
换支架吧,可能掉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下层没有弄好吧

弄好的。我怀疑是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