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530S-14IKB 关机充电不正常

楼主(2022-09-23):
联想V530s,板号v530s-14_MB_V10,没有找到图纸,充电芯片是95521,故障现象是开机充电一切正常,关机充电从插上电源有充电电流开始,3分钟准时停止充电,不管电池充没充满都一样,停止充电后待机电流还是有的。

最开始我想可能是电脑没有识别到正确的充电器保护了,试了原装45W充电器和90W的万能接头,现象都一样,而且拆机发现这个机型好像并没有识别充电器的信号线,只有两正两负。
测试时电池剩余电量35%,关机,充电,过程中充电灯一直是白色常亮,查了官方提供的说明书,白色常亮代表电池电量在80%以上,我在想也许是电池有问题不能和主板正确通信,但是解释不了开机能正常充电的现象,请问各位师傅有没有碰到过类似现象的,有没有什么思路。

网友:
充电全程我用热成像仪看过,这3分钟充电芯片和MOS管的温度不超过50度,而且停止充电后马上断开20V再接上还能再充3分钟,应该不是过热造成的

网友:
更新BIOS试试

网友:
刷过BIOS试了,某宝买的BIOS,故障不变

网友:
很明显是主板的问题  楼主也没有具体检测过电压

网友:
买了一块电池到了,新电池上机第一次能关机连续充电,第二次就不行了,现在很迷惑

网友:
今天还发现一个问题,这板子待机电流有点大,待机0.04A,裸板插电源发现3.3V芯片热,温度在50度左右,测量3.3V主输出没有,LDO3.3V输出正常,电压没有被拉低,EC有一点温度

网友:
右下角温度高的是3.3V芯片,左上角稍有温度的是EC

网友(2022-10-27):
给客户说了换EC的报价和风险,客户不修了,就保持目前这个状态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