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清大图]
新笔记本都有硬盘加密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2-09-23):
只能全格式才能安装系统吗?各位大佬遇到怎么解决的?

网友:
遇到bl锁(BitLocker)我一般都第一时间直接解密掉。

网友:
你先找出是什么类型的加密软件,再动手处理。

网友:
百度一下可以解的有些

网友:
遇到bl锁(BitLocker)登录微软账号,申请解密秘钥,就可以了

网友:
现在联想很多新出的机子都有这个鸟东西,一般有资料就备份一下,没资料就重新分区。

网友:
很多机器都有这个功能,登陆微软后就启用了,密钥官网可以找到

网友:
这种都不好解密

网友:
能进的去系统提前备份密钥就行或者直接解除了

网友:
重新分区就没有密码了

网友:
统一回复 谢谢了!

网友:
拷贝东西直接分区 多简单的事

网友:
大部分情况下可以在系统直接关闭加密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