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索泰2070显卡,上h81主板正常点亮,上h110.b250主板不亮机,

楼主(2022-09-23):
求助索泰2070显卡,上h81主板正常点亮,上h110.b250主板不亮机,唯一不一样供电芯片VCC电压, H81是4.6伏。 H110是4.5伏。无法解决求助大神

网友:
金手指上面的耦合电容打阻值看看

网友:
金手指阻值都都正常,电容也都换了

网友:
在h110主板上直接不认卡,直接核显了

网友:
个大神指导下

网友:
感觉是bios的问题

网友:
(⊙o⊙)哇不懂了这个

网友:
涛声依旧。

网友:
换BIOS芯片试试

网友:
建议检查下藕和

网友:
学习了,初学主板维修,对哟很大帮助

网友:
电容也换过了

网友:
还是电压问题,一般5V不可能才4.6V最低得4.9V

网友:
主板兼容性问题。。。。刷个BOIS

网友:
5V是否正常?偏低的话换下调压脚分压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