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佬H81+pci转接卡上NVME固态可以引导启动吗?又是顾客想升级!

楼主(2022-09-23):
请问大佬H81+pci转接卡上NVME固态可以引导启动吗?又是顾客想升级!

网友A:
可以,可能需要把nvme模块插入bios

网友B:
你想pci转接卡上NVME固态能引导,想办法加载个引导程序软件(你自己编程)。

网友:
可以的。修改bios或用clover引导

网友C:
刷bios上魔改5代,建议客户升级CPU,挣大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bios上魔改5代,建议客户升级CPU,挣大钱!

还有这样的操作

网友:
BIOS加入引导模块

网友:
我是小白 用什么工具加啊 请大神指导

网友D:
小白干这个比较难啊 还是乖乖用sata的固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小白干这个比较难啊 还是乖乖用sata的固态吧

找了个大神 买了一个bios芯片 刷入了支持NVME固态的协议 明天去换个固态试试能不能识别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想pci转接卡上NVME固态能引导,想办法加载个引导程序软件(你自己编程)。

额你猜的太对了 我就想这么干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可能需要把nvme模块插入bios

嗯 查过了 听说需要这样

网友:
对的  需要加入NVME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