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宏碁蜂鸟s7 393不识别电池维修

楼主(2022-09-23):
宏碁蜂鸟不识别电池的很多,基本上都是螺丝没拧紧,他的螺丝同时是充电的一部分,或者是充电芯片附近的电阻变值,今天修到的这个不是。是后面的海绵垫造成电容高温炸电容。

接到机子测试电池座正负极是导通的。机子能正常开机,不识别电池,导通肯定是有部件击穿了。测量到
这个电容的时候发现两个电容都导通了。拆下电容更换就好。

仅供参考,电池座子正负极的标准阻值是470-480。维修到这个阻值肯定就可以用了

网友A:
这款机的两个风扇容易坏。还挺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款机的两个风扇容易坏。还挺贵的。

太薄的本子问题多,越薄问题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