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故障]
求助!大神iPhoneXs调制解调器经常空白,循环获取信号。

楼主(2022-09-23):
重启或者开关飞行模式都会变正常,
但是过五六分钟就会出现假死现象,
表现为冻屏,然后卡5秒变好,但是sim会突然没信号,但是突然获取到就会弹运营商的欢迎消息
在突然没信号的时候,设置里的调制解调器是空白的,但是突然有信号的时候,设置里的EID和调制解调器又有版本号。
飞行模式
iphonex
iphonexs

网友:
可能是双层主板的中框虚焊了,接触不好。

网友:
帮顶,看看具体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