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61M V1.0通电不显示维修!CPU

楼主(2022-09-24):
最近生意太差,这块坏的换下来的 IH61M本准备40块直接卖掉,想着好久没修主板了,研究一下,修好就顶100块了
原故障是开机通电机箱风扇狂转,各种电压也都有了.CPU和集显电压没有,论断卡不跑码,RST灯一直亮,CPU不发热,不重启,不掉电,拨内存也不报警,想着从简单入手,论坛上先搜一圈,大概有几种通病 Q3直接拿掉,CPU供电芯片有问题或加焊,还有BIOS重刷,内存SPD供电(后面证实不是这个版本的)当然先加焊CPU供电,情况一下,刷BIOS(下了一个其它人用了肯定好的),情况一下,那就拆掉Q3吧,论坛上很多贴都说通病拆掉Q3就是,不影响也不用补,拆了通电还是不显示,但有变化,论断卡RST灯不亮了.  Q3应该是集显电压的EN,和RST有什么关系,我现在也不清楚,也没去查了,实际前面没拆Q3前也查了一下PLT_RST是没有电压的,只是不晓得一下子从哪查起?  有知道的大神告诉一下,,  拆掉Q3后 CPU不是冰冷的了有一点点温度,难修集显电压出了??   CPU核心供电还是没有电压,查供电芯片工作条件好像都OK ,那就查核心供电芯片EN  H_VTTPWRGD 信号来自 CPU_VTT供电芯片的PG  H_VCCIO_PWRGD  控制,通过Q7转换控制,实测Q7 5脚有1.044V, 此时Q7 2,3脚 应为0V 才对,实际却有0.66V左右,导致6脚 输出只有0.077V左右, 估计Q7有问题,一时找不到Q7同样芯片,参照Q3可以拆,于是把Q7拆掉,开机通电,CPU巨热,嘀的一声响亮出来,赶紧关机上风扇 ,再开机正常,没有硬盘,明天再考机!

网友:
学习了,初学主板维修,对哟很大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