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50-80掉电求助NM-A361

楼主(2022-09-24):
论坛有好多人发帖了。都是没有解决的。
问题是触发就掉电。触发到0.22/5
测量PLT_RST#都有电压了。
各个二级电压肯定也都有了。
bios肯定呀刷了 (刷了一样 又刷回来了)。
三和一 cpu也加焊了。
主板无进水。

求助有没有高手给出方案查哪里

这是图纸

网友A(2022-11-26):
楼主解决了 吗 遇到 同样 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解决了 吗 遇到 同样 问题

忘记了。好像这个是cpu问题。

网友B:
IO与PCH的LPC通讯  针信号   这个问题好像也是掉电 寻址读取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IO与PCH的LPC通讯  针信号   这个问题好像也是掉电 寻址读取BIOS

嗯嗯。有的会是ec导致的。。。但是大多数都是换了ec和刷bios 电压都正常的情况下 就是cpu坏了。。。。。。。。。

网友:
换了 EC  但是是拆机的   BIOS  加焊 CPU 都没有 反应 还是 一样 0.2   无明显短路    这个应该是 EC 和 BIOS 要配合使用  但是 因为是同行二修机器 200 块钱 不值得去弄

网友:
一般到0.2掉电,或者过不去,应该是CPU供电没出来,或者短路,查一下

网友(2023-02-04):
我的也是跟你一样 0.35掉电 换了好多芯片没解决 最后把CPU加焊了解决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