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扬天s4040-00 一体机屏幕不显示 听到进系统声音

楼主(2022-09-24):
联想扬天s4040-00 一体机,CIH81S 6050A2626201 ,客户说是不显示 到我这里开机 竟然显示正常进系统桌面也没发现什么问题 然后关机 再开机 屏幕不显示了。插键盘 键盘大写灯会亮也可以关闭 说明主板已经启动了 硬盘指示灯也会闪,硬盘有读写。过一会儿 仔细听 能听到进系统声音。难道是暗屏 ,拆机 用通用led升压板单独把屏幕点亮 竟然是白屏什么也不显示 说明主板没给屏幕信号。主板拆出来 看主板背面有屏幕信号解码芯片 旁边还有256kb的bios芯片 找了程序 怎么也刷不上只好有装回去。南桥bios也刷了 故障依旧。查了下这款主板集成显卡的也不贵 就给客户报了换主板的价格,几天后主板收到了 很新 应该是库存全新主板 usb接口 网卡接口都亮晶晶的很新,想着这下应该好了。简单装了下测试 开机还是一样的故障 这下迷惑了,难道是屏幕坏了?但是屏幕坏的话背光也应该亮呀 背光是主板提供的,怎么是黑屏 一下子迷茫了 不知道怎么修。客户催的急等了一天 没办法把屏幕拆了下来,手头没这款屏 只好找个相似的烂屏 连上主板测试 故障依旧。这时候脑子里突然想到 会不会是cpu问题因为以前修过 台式机cpu集显不亮 插独立显卡会亮机的例子。这个是4代i3 的台式机cpu 把cpu拆下来装到台式机h81主板测试 点不亮。手头没有i3 cpu 找了个4代i5 cpu 装到一体机主板上测试 开机 屏幕显示了。绕了一大圈竟然是CPU坏了,这个故障比较有迷惑性 分享出来供大家参考 避免少走弯路。

网友:
以后留意这个问题

网友:
开始还开机进系统了,让你以为CPU肯定是好的,问题在主板。这个CPU太坏了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啊,不过没想到CPU会坏

网友:
这种还是没有遇到过得

网友:
外接试试看

网友:
手里有一台同款机器 现在外接正常显示  屏幕不显示

网友:
能进系统,听到声音屏不亮,换了主板,最后是CPU坏,这个CPU也太怪了。

网友:
一体机这种故障,偶也遇到楼主这种亲身经历,很容易误诊,兜兜转转最后还是CPU问题引起的屏幕不亮屏,维修诊断还是最简单入手吧,

网友:
兜兜转转,真的惊喜

网友:
也不怪你 处理器一般不坏

网友:
原来是CPU不良造成的,真不好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