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海幽灵 Z3 Air 屏不亮 求助

楼主(2022-09-24):
机型  深海幽灵 Z3 air
料号:GK5MP5X   1.0
液晶屏特点:15.6寸   144hz
故障描述:刚接手,键盘灯亮,屏幕不亮,换一块屏,能亮,但是显示不全,所以坚信屏幕问题,又更换144Hz的屏幕,开始正常,几天后屏幕出现上下抖动情况,再次更换一块与原机型号一致的屏幕,完全不亮。测量屏口的关键电压+VIN_LCD 、+3.3V_LCD、EDP_HDP都是开机瞬间又,一会消失的现象,+VIN_LCD 为19V,
+3.3V_LCD为3.3V,EDP_HDP为1.1V。再测EDP_AUX的两个对地阻值,也正常,看来是不检屏,但是换了几块屏,均不正常,求助中

该机屏口旁边的几个PS阻值均为零

网友:
用原装的也是,反复重启,屏幕不亮

网友:
保险看下啊, 屏幕亮度调低点,看看显示正常不

网友:
PS4 PS5 PS8 三个保险均正常,BIOS也刷过了

网友:
屏线和保险电阻

网友A:
把所有保险直接焊锡连上。嘿嘿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把所有保险直接焊锡连上。嘿嘿

PS2保险。  嘿嘿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S2保险。  嘿嘿嘿

新款的保险改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款的保险改良了

想多了。  修好多这种了

网友:
这是供电的问题吧 看看屏线呢

网友:
一坨锡看看,不行搞个U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楼主修好了吗,什么问题

网友:
上次遇到这个是hpd被南桥拉低,换了个南桥才好

网友:
屏保险阻值会变大是通病,量电压是量不出来好坏的,

网友:
屏线试试

网友:
PS8坏了 换一个就好

网友C:
6  7楼的大哥正解。同故障。PS458一坨xi干好,少走弯路。感谢大哥

网友(2023-09-21):
引用 网友C:
6  7楼的大哥正解。同故障。PS458一坨xi干好,少走弯路。感谢大哥

实测试,确实是这问题(深海幽灵 Z3 PRO)

我的倒霉一点, 屏也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