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x27无4G修了三天头疼不已

楼主(2022-09-24):
一台X27 板号ET2022AM,描述为轻摔了一下造成无4G,本着先软后硬的原则,恢复了出厂设置 还是不行。于是拆机显微镜观察主板仔仔细细看了好多遍他没有任何摔过的痕迹,尾插天线小板也很亮没有摔过痕迹,于是加焊了77916-21天线开关和2G功放 长条功放QM56022 加焊了中频SDR660,开机测试故障依旧 检查功放三路供电1.8V 3.3V VBATT都有 检查底角也没有存在断线 于是更换两个功放和中频 故障依旧 参照红米note7原理图 因为两款机器都是SDR660中频,在功放到中频之间4G相关接收频段 B39 B40 B41线路上飞假天线 测试故障依旧 再断开中频到功放的相关接收线路 单独到中频接收端点上飞假天线开机测试故障依旧 考虑发射线路问题,再到中频发射端接假天线 故障依旧。怀疑中频自身问题 拆下检查中频底角 重点检查Qlink线路 没有发现断线和阻值拉低,阻值基本正常。再次更换一颗全新的SDR660中频ic,开机故障依旧 手动搜网可以搜到中国移动与中国联通 由于高通芯片组无法显示2G还是4G,但 正常应该能搜到46015 中国广电频段 于是重点怀疑接收线路问题 但是实在找不到,求助大家接下来维修方向。还有飞假天线的位置会不会不对 麻烦附图我参照一下 机器没有价值 就是想知道哪里问题?谢谢

网友:
期间怀疑摔了造成时钟偏频 更换了主时钟38.4M,还是不行 太有挑战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