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三星笔记本烧糊维修

楼主(2022-09-24):
来一客户急匆匆说他的三星笔记本用着用着自燃了然后闻到一股糊味随后灯不亮了不通电,电脑比较老但里面有资料要加急搞 拆机发现主板烧糊

第一步把烧毁的残渣用刀刮干净 焊盘处理好 互相不相连  观察板层线路比较单一没有埋别的信号线问题不大  第二步测量主供电后级阻值只有90欧微短了,按照经验三星的正常应该在400+以上这就是导致前边烧毁的原因    第三步接个电到短路处用热成像仪器扫一遍发现CPU供电管发烫 拆掉供电管在测量主供电 对地阻值恢复正常400多  第四步更换好CPU供电管  绕过之前处理好的地方接主供电 风扇和散热器全是灰 大概率散热不良日积月累导致的问题   修好后散热器清理干净 半个小时解决战斗 成功收米

网友:
谢谢分享,做这种活要有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