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花式打洞】解决待机3V公共端短路,inspiron 3501 LA-K033P

楼主(2022-09-24):
inspiron 3501  LA-K033P
通电大短,公共端短路,烧机发现3V待机芯片附近发烫,附近有颜色发黑的地方。

拆出主板发现背面进液,主板已经碳化

跟客户协商好以后,开始挖洞,发现碳化的范围太大了,挖一个洞还是短路,明显碳化的板层虽然挖掉了,中间有两层还是发黑,肯定是公共端和地。继续挖下去范围太大,连待机芯片的底板都要挖掉,到时候还得补待机芯片的底板,工程量太大。后来想到一个办法,只挖掉背面的部分,不挖透,保留待机芯片的那层底板。

装上待机芯片,补一个滤波电容在正面(强迫症,不恢复原样难受)

通电亮机OK,最后换掉被击穿的隔离管PQB11,这一步不能忘!!

搞定收工!

网友:
学习学习是有好处的

网友(点评):
不要这么回帖了 …… 严重灌水是要被扣分的哦

网友:
你的打洞技术高深,这回让客户多拿些银两吧!

网友:
这个机器这么新  楼主也是流弊

网友:
11带的机器都在修了

网友A:
楼主这个活做的非常漂亮。我挖了几次板层的都放弃了。PS以后回收二手笔记本,尤其贵重的 还是拆开目测下吧。遇到几次都是测试正常,给钱。  闲了拆开里面被修的惨不忍睹。都没有信心往出卖

网友:
你怎么能确定中间层没有信号线呢

网友:
这个大洞里补线了没有呀

网友:
看来经常打洞啊!楼主技术牛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活做的非常漂亮。我挖了几次板层的都放弃了。PS以后回收二手笔记本,尤其贵重的 还是拆开目测下吧 ...

我也遇到过。线飞的太长,一直接跑线路,测试点那里不能 一洛铁搞定,其它地方洗洗刷刷。还是挺好的。

网友:
楼主手工技术强,这型号机器应该还在厂家保修期内,拿去售后换板,可能会赚多一点

网友:
高水平的维修,手工不错

网友:
就怕洞里有信号线

网友:
望尘莫及的技术

网友:
楼主打洞技术一流,怕就怕层间有信号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