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图中的圈到底表示啥(如图)

楼主(2022-09-24):
图中绿色箭头指的小红圈表示啥呢?是输入还是输出,还是都不是?

 会员5452000元2022-9-24 16:00
 会员5452000元2022-9-24 16:00
 会员5452000元2022-9-24 16:00
 会员5452000元2022-9-24 16:00
 会员5452000元2022-9-24 15:59

网友:
据我所知,那个小圈既不是输出,也不是输入,应该是供电的标志。

网友:
第一  外面那个圆圈信号都带V  一般是供电 还有就是你可以看看到芯片内部引脚的名称VBAT 3VSB 3VCC就可以确定是供电了啊

网友:
指示产生然后馈入活动站点的功率水平

网友:
一般表示供电输入

网友:
不一定都是表示供电端,。如测试点也可以用这个表示

网友:
表示的是电源。

网友:
我一直是当电源输入来用

网友:
表示高于零伏的电位

网友:
或表示低于零伏的电位

网友:
一般指供电吧

网友:
有用,研究一下

网友:
电源输入的  ...

网友:
这种圈代表供电

网友:
圈代表的是引脚,名称代表的是和其他一模一样的信号相通

网友:
划电路板这个一般叫锚,锚定的是和其相连的另外一个点。

网友:
远程教学群等你。进来了学学就明白了。

网友:
一直看作是供电输入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代表供电

网友:
这个没必要纠结吧

网友:
建议楼主还是花钱买教程系统学习吧

网友:
网络,cadence的图

网友:
表示端子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