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波三折的联想s2不过隔离

楼主(2022-09-24):
机器型号: 联想thinkpad s2
板号为:  da0ps8mb8g0
故障表现为插电0.0012,实测为隔离不过,无公共点。

这个机器老司机都知道一般是isl9237出问题比较多,拆开测量 vdd vddp 5v  dcin 20v正常 acin 为4.3v左右不正常

拆掉pr3111  pr11622实测 100k的pr11622变成120k左右了。

料板拆了个电阻换上,插电还是差不多。

这时候顺手测了一下14  15到检流电阻没断线,在备件盒里找了个9237换上

换好以后发现还是原故障,又挣扎了半天发现这个芯片的vddp只有4.3v左右   心里把卖芯片的问候了半天

第二天发了个顺丰一早到货换上竟然和原芯片故障一模一样

接下来按部就班所有条件重新测量一遍,并且把pwm的mos全换了一遍,还是一模一样

抽了根烟冷静之后观察到插电一瞬间似乎有一下待机出来的,难道是保护断电了吗

马上请出示波器一探究竟 发现pl2006与pq2071连接端,也就是用电源供电时这一端为前端有波形,后端也有波形

这个电路跟我们平时常见的pwm电路并无区别,无非是多了一个电池放电的方向。

这里可以看出来经过pq2071 pq2070与pl2006组成的pwm降压电路应该是需要从pq2073的s级流向vin公共点的,但是这里前后都有波形肯定是不正常的

冥思苦想之后实在找不到方向,只能怀疑是不是充电芯片收到错误的信号,所以才会把充电和放电的mos管同时打开呢,于是断开了smbdato数据线

再插电,果然顺利产生公共点。

新的问题出现了,ec是在什么情况发出错误的信号呢?难道ec坏了?

抱着求解的心态,测量了二极体值无异常,问题出在上拉电压上

可以看到电压为4.1v左右,内心一阵狂喜终于可以看到一点希望了

直接找到源头3v ldo也是4.1v  断开后级

……  原来是串电……

断开5v电压回升正常

之后疯狂拆拆拆

竟然还是座子引起的

这个座子也遇到过两例,但是是在换了一个坏b芯片之后拆下来的,发现不关他事又装回去了,只能说坏芯片害死人啊……

至此,维修结束!

 会员94528300鑫豆2025-9-8 10:40
 会员539395300鑫豆2025-8-19 11:06
 会员302459300鑫豆2025-8-2 17:15
 会员1454279300鑫豆2025-6-3 13:50
 会员1312943300鑫豆2025-5-24 21:03

网友:
月饼 -1 恶意灌水刷分!

网友A:
找到3vldo变4.1时,心情是不是 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

网友B:
最后还是你买的芯片不行啊,假货啊,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找到3vldo变4.1时,心情是不是 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

确实是这样的心情,一度怀疑自己了都。因为这几乎就是个死循环,如果不断开数据线,就不会过隔离,也就量不到电压升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最后还是你买的芯片不行啊,假货啊,草

是被芯片坑了,不然可以凭经验秒杀

网友:
谁有网上真芯片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被芯片坑了,不然可以凭经验秒杀

哪家买的芯片,说不出来避免大家踩坑

网友:
①acin4.3v正常。②pl2006前后端都有波形正常。③smb上拉4.1v不是问题所在,(电感前后端都有波形表明芯片已经被开起空载模式,割断总线pwm停止工作,隔离开启部分正常工作)虽然是座子问题,但这是生搬硬套的分析

网友:
现在的芯片感觉全是拆的 全新都是扯

网友:
这芯片坏的多

网友:
现在芯片假的太多

网友D:
买芯片买原装的贵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买芯片买原装的贵点

原装的也不行,现在碰到芯片坏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你们现在要换芯片怎么处理?买料板?

网友:
现在都不知道还有谁卖真的芯片了.

网友:
直接料板吧   最稳妥的办法

网友:
LZ真有耐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后还是你买的芯片不行啊,假货啊,草

个人觉得还是料板稳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确实是这样的心情,一度怀疑自己了都。因为这几乎就是个死循环,如果不断开数据线,就不会过隔离,也就量 ...

过山车走起

网友:
机器型号: 联想thinkpad s2
板号为:  da0ps8mb8g0
故障表现为插电0.0012,实测为隔离不过,无公共点。

这个机器老司机都知道一般是isl9237出问题比较多,拆开测量 vdd vddp 5v  dcin 20v正常 acin 为4.3v左右不正常

拆掉pr3111  pr11622实测 100k的pr11622变成120k左右了。

料板拆了个电阻换上,插电还是差不多。

这时候顺手测了一下14  15到检流电阻没断线,在备件盒里找了个9237换上

换好以后发现还是原故障,又挣扎了半天发现这个芯片的vddp只有4.3v左右   心里把卖芯片的问候了半天

第二天发了个顺丰一早到货换上竟然和原芯片故障一模一样

接下来按部就班所有条件重新测量一遍,并且把pwm的mos全换了一遍,还是一模一样

抽了根烟冷静之后观察到插电一瞬间似乎有一下待机出来的,难道是保护断电了吗

马上请出示波器一探究竟 发现pl2006与pq2071连接端,也就是用电源供电时这一端为前端有波形,后端也有波形

这个电路跟我们平时常见的pwm电路并无区别,无非是多了一个电池放电的方向。

这里可以看出来经过pq2071 pq2070与pl2006组成的pwm降压电路应该是需要从pq2073的s级流向vin公共点的,但是这里前后都有波形肯定是不正常的

冥思苦想之后实在找不到方向,只能怀疑是不是充电芯片收到错误的信号,所以才会把充电和放电的mos管同时打开呢,于是断开了smbdato数据线

再插电,果然顺利产生公共点。

新的问题出现了,ec是在什么情况发出错误的信号呢?难道ec坏了?

抱着求解的心态,测量了二极体值无异常,问题出在上拉电压上

可以看到电压为4.1v左右,内心一阵狂喜终于可以看到一点希望了

直接找到源头3v ldo也是4.1v  断开后级

……  原来是串电……

断开5v电压回升正常

之后疯狂拆拆拆

竟然还是座子引起的

这个座子也遇到过两例,但是是在换了一个坏b芯片之后拆下来的,发现不关他事又装回去了,只能说坏芯片害死人啊……

至此,维修结束!

 会员237113300鑫豆2026-3-13 13:28
 会员94528300鑫豆2025-9-8 10:40
 会员539395300鑫豆2025-8-19 11:06
 会员302459300鑫豆2025-8-2 17:15
 会员1454279300鑫豆2025-6-3 13: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