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不发出PM_SLP_3#和PM_SLP_4#信号

楼主(2022-09-24):
一路过五关斩六将,起初公共点短路,三五伏待机电路短路,到现在都修好了,可到最后无内存供电,显卡供电,cpu供电,用万用表测量PM_SLP_3#和PM_SLP_4#都无电压,怀疑是不是桥坏了导致,桥上面两颗贴片电容一颗阻值400多欧另外一颗阻值只有十几欧!大家觉得是桥坏了的原因吗?

网友A:
是不是小新,我最近连续遇到3台小新系列都是不出内存供电,查了是不出SLP_s3     也是怀疑U坏了

网友:
十之八九巧坏了

网友B:
BIOS第八脚有没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第八脚有没有短路

没有短路,问下可以不可以强加3.3伏电压给SLP_3#和SLP_4#电压强行开启内存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第八脚有没有短路

没有短路,问下可不可以强加3.3伏电压给SLP_3#和SLP_4#开启内存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小新,我最近连续遇到3台小新系列都是不出内存供电,查了是不出SLP_s3     也是怀疑U坏了

不是你那个

网友:
问下可不可以强加3.3伏电压给SLP_3#和SLP_4#开启内存供电?

网友:
但是桥供电出了,其他供电都没有!

网友:
试了强加3.3伏差点把待机电路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