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第一次接苹果4S不知道怎么解密码 知道刷机 但不知道怎么刷 用什么刷 有没有详...

楼主(2022-09-24):
第一次接苹果4S不知道怎么解密码  知道刷机  但不知道怎么刷  用什么刷  有没有详细的教程呢?

网友:
itunes,  i4 刷机都可以   如果有 id 只能硬解

网友:
4s还有用吗

网友:
关机,然后按住home键进入恢复模式,然后打开电脑爱思助手,一键刷机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