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OPPO R15标准版解屏锁

楼主(2022-09-24):
OPPO R15标准版(白色后壳)锁屏密码忘记,想ISP飞线解锁,但找到的ISP飞线图都是梦境般的。难道R15标准版不能ISP飞线吗?或是有别的办法可以解锁吗???

网友A:
屏幕锁先尝试双清,不行深度还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幕锁先尝试双清,不行深度还原

双清不可以的,屏锁权限比较高,在Recovery界面,需要输入锁屏密码才可以双清。请问深度还原怎么操作呢?

网友(2022-12-21):
直接解锁,换掉ID ,需要联系我 我发给你,企鹅  4086225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