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液晶模组“是什么?

楼主(2022-09-24):
……发了个求助帖,有人回复说是液晶模组虚焊,搞不懂液晶模组是什么。网上查了一下,还是不太明白,到底是液晶屏,还是指液晶屏上的电路板?求知,求指点

网友A:
他是指的屏边上开胶了吧,,

网友B:
是屏电路板和屏体的连接的芯片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屏电路板和屏体的连接的芯片模块。

嗯嗯,晓得了,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他是指的屏边上开胶了吧,,

不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