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小白,前来请教。

楼主(2022-09-24):
请问一下图中那个是不是短接标志,需不需要接上。这个是一个2030的功放板,买回来练练手,学习焊接的。

网友:
是的,那是跳线

网友:
是的,直连

网友A:
标识是跳线,有的板子是直接就是连的,表打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标识是跳线,有的板子是直接就是连的,表打一下

它的背面没有直接连接

网友:
多谢各位大神,一会我就去把它们连起来。是正常工作还是直接烧掉,还有点小期待呢

网友B:
没有装就不用管!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装就不用管!这

我买的散件自己回来焊接的,这几个短接处没有配零件,所以过来问一下。我已经短接了,上电测试,喇叭也响了,没有把板子烧掉。

网友C:
背面没有焊接吗?

网友:
是跳线,直接连上就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背面没有焊接吗?

背面没有直接焊接上。我已经加了跳线。目前功放工作正常。

网友(2022-12-20):
就是跳线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