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本本键盘软排线不小心被l烙铁烫坏了,还有没有修?

楼主(2022-09-24):
键盘软排线不小心被l烙铁烫坏了,还有没有修,排线与键盘一体的,拆不了,能修不??

网友:
排线这个维修难度,比较考验技术

网友:
刮开,用导电银漆  拉线补上去就好了

网友:
建议更换键盘吧

网友:
除非你用导电银漆,不然不好搞。

网友:
可以修,要有导电漆

网友:
修是能修 如果你的时间不值钱的话

网友:
可以修啊 。换键盘啊 。一步到位、。

网友:
不好修,难度超高。

网友:
买银漆不如买键盘

网友:
换个键盘简单干脆。

网友:
这个要专业人士才能搞吧

网友:
换键盘吧,银漆效果很差。

网友:
修键盘,不如换键盘了,,,,,

网友:
换键盘比接线省事

网友:
换键盘,难度很大

网友:
键盘有不值钱,换吧。。

网友:
能修,直接划了飞线就好了。

网友:
有导电银漆

网友:
飞线,比较麻烦!

网友:
飞线好飞,但刮线不好刮

网友:
只要钱到位,没有什么是不能修的,

网友:
谁修好了 发出来看看 刮都不容易 主要是刮,导电银漆可以买

网友:
用铜丝,胶布固定,压紧,一样用

网友:
修补要导电银漆 买一个还不如换一个键盘

网友:
直接换吧。。。

网友:
直接换个键盘吧

网友:
导电漆补上线。还有个省钱的办法,就是刮出线路,两头用细铜丝连上,用透明胶带粘牢,压平整,要很细心,我搞过两次也没返修,

网友:
换键盘吧

网友:
修是可以修的只是比较麻烦

网友:
买个外接键盘就可以用啦

网友:
换个键盘不就好

网友:
一个是飞线,一个是用导电银漆,不过键盘不值得修,还是推荐直接换键盘。

网友:
有这个时间不如换一个新的

网友:
还是换键盘吧,修的非常麻烦,而且不稳定。

网友:
建议还是换一个键盘吧

网友:
这是一个技术问题,如果你的技术不过关,建议还是换一个键盘吧

网友:
或者上维修店,让专业人士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