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B85M-P33

楼主(2022-09-24):
MSI B85M-P33刚开始不触发 拆掉Q42MOS管 可以出发
不装CPU 有供电时钟复位 装上CPU 直接跑蛋蛋 时钟复位没有了 CPU供电 内存供电 桥供电都有 接下来怎么查的

网友:
发错板块了你

网友:
问到我了。呵呵,,,

网友:
11、电源输出12V/5V/3.3V/-12V...

12、5V转换为内存主供电1.5V,内存主供电经过稳压器产生内存负载供电0.75V(VTTDDR)

13、内存供电降压为1.05V桥核心供电
14、1.05V桥核心供电正常后,控制产生桥的数模转换模块的供电1.5V
15、桥1.05V供电正常后控制产生CPU供电(H8X一般都设定为VBOOT=1.7V)

16、CPU供电芯片发出信号给桥的SYS_PWROK

17、ATX电源延时发出灰线的PG给IO

18、IO检测各路电压和ATXPG正常后,发出PG给桥的PCH_PWROK和APWROK

19、桥的25M起振,桥读取BIOS

20、桥发出时钟信号,桥发出PROCPWRGD给CPU

21、CPU发出SVID信号给CPU供电芯片

22、CPU供电芯片调整CPU供电到CPU需要的真正电压值

23、桥发出平台复位PLTRST#给IO,IO发出复位给网卡、PCIE等
24、桥发出CPU的复位PLTRST_PROC#
25、CPU开始工作,通过桥读取BIOS,开始自检跑码

网友:
之所以上CPU就没供电,是因为某个开关管软击穿了,找吧,什么时候能测到三脚的管子b、c极或者g、d极都有电压时直接把它换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