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S2033wH显示屏花屏,还有救吗?

楼主(2022-09-25):
这样的花屏,还有救吗?声明一下,屏幕没有碎啊!
联想

网友:
这种现象 除非边板级厂家维修 个人没办法

网友:
这个是边板的驱动模块问题貌似没修的必要了吧

网友:
这不行了,没有设备,弄不了

网友:
直接换吧。。。

网友:
搞不定了。

网友:
20寸 二手也就100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