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虹960 2G 更换显存后 装不上驱动代码43

楼主(2022-09-25):
原本是张好卡 由于维修其他卡批量显存掉电的  拆了多张好卡 用掉了所有显存   原本为三星的显存   手里一直没有三星的显存   后在料板拆掉了750Ti的海力士颗粒上去  结果MATS多次测试均PASS   进系统装了不了驱动  出现竖条  关机过程有花屏闪显 代码43   请大神指导  !

网友:
显存不兼容的

网友A:
我确定底板或显存都是好的    但是换成海力士就不行    是显存不通用还是要刷BIOS?

网友:
找一样的上,省得麻烦

网友:
显存虚焊的可能性多点,有时候扫能过,但是打不上驱动,报错43.
兼容性的问题有可能,但是纪律不大。

网友:
没有改识别电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确定底板或显存都是好的    但是换成海力士就不行    是显存不通用还是要刷BIOS?

海力士和三星不兼容的 要么全三星 或全海力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确定底板或显存都是好的    但是换成海力士就不行    是显存不通用还是要刷BIOS?

换完要刷BIOS

网友(2022-11-08):
N卡的话上什么品牌和型号的显存,不是由vbios决定的,是核心某些pin外接的上下拉电阻来组合配置的,意思就是一个vbios里面包含有若干种不同品牌参数的显存驱动,但是要上电的时候抓配置电阻的配置来决定用哪一个型号的驱动。一般的N卡都有6~9个strap pin,具体布局要看卡核心代号来查找了。如附图是N卡20系的,strap0~2就是用来配置GDDR6显存型号的
A卡不太清楚,以前看过588的好像也是用电阻上下拉来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