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电源(PA-1121-72)终于修好了

楼主(2022-09-25):
同事给我2个型号为PA-1121-72的联想坏电源,其中一个不接负载有20V压电也稳定,但是接负载就0输出了;另外一个直接没输出。

暴力开盒发现里边好多704胶,几经折腾一点点搞干净了。发现前后两级各一个LTA芯片,初级LTA1201,次级是LTA806。
老司机们通过看电路基本可以分辨出初级LTA1201的引脚定义,可是我这初哥没什么经验,于上到底找芯片资料,后来找到了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23637-1-1.html这张图得知引脚功能,还发现它和NXP的TEA1751的引脚定义好像是相同的,大家可以参考。

带不了负载的电源试初级各电压正常,于是在次级直接上20V测试发现光耦不导通,最后查到

由这3个电阻输出的取样电压只有1.6V,正常有2.48伏,把这3个电阻拆下测试发现224这个阻值变大了,更换后问题解决。

终于修好一个电源成就感满满,另外一个不输出的电源初步看到电阻烧黑了,具体怎么修还在学习。

网友A:
这电源质量很好,只是内部元件太密,而且还有胶,元件不好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电源质量很好,只是内部元件太密,而且还有胶,元件不好测量

做工是不错的,除胶测量元件过程好累。

网友B:
果然还是非常厉害,硬件维修我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果然还是非常厉害,硬件维修我就不行了。

我也是一边刷视频一边学着修

网友C:
学习了,一般电源坏了,我都修不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一般电源坏了,我都修不好。

学修电源要耐得住寂寞,我对着同一个电源快1个月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学修电源要耐得住寂寞,我对着同一个电源快1个月了

哎,精神可嘉,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哎,精神可嘉,值得学习。

这就是没有系统学习相关维修知识的代价,其实搞懂开关电源的基本套路维修起来还是不难的,经过几个电源的实践感觉马上就入门了

网友:
可以,我最近也在修类似的电源

网友E:
修好也没有用外壳都拆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修好也没有用外壳都拆坏了

用美工刀在小缝可以割开的,几乎没怎么损坏用强力胶带可以封装好

网友(2022-12-22):
主要是好奇!

网友:
在次级直接上20V测试光耦导通???怎样测试????详细说下!!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