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笔记本 设置不了U盘启动

楼主(2022-09-25):
我是新手   今天遇到一台富士通笔记本要安装系统  设置不了U盘启动   怎么搞啊 拜托大家 有没有教我一下

网友:
这个老机儿就算了

网友:
拿出来搞好再装回去呗

网友:
你图上都没认着你的U盘

网友:
你的U盘没识别吧!!!!!!!!!!!!

网友:
我以前有这个错误,因为我没有图表,我无法修复它,这是一个usb_bias错误

网友:
看看这个usb选项打开了没有,如果打开了,就是没检测到u盘,实在不行就拆硬盘下来装吧。

网友:
用光碟安装

网友:
做的啥启动盘

网友:
换个启动盘试试吧

网友:
可能是优盘不兼容  建议用金士顿的吧 或者usb cdrom也可以的

网友:
好像是按住ALT再按菜单键

网友:
找一个老U盘

网友:
输入型号 百度都知道

网友:
需要关闭uefi

网友:
是不是启动键,没设置号

网友:
找个2。0的U盘  两年前被同款恶心过  3。0不认必须2。0

网友(2022-10-25):
说具体型号!

网友:
感谢各位    拆硬盘下来安装的   同样型号有4台   只有这台不行    仔细发现 BIOS版本不一样   找不到方法 就拆硬盘了  此款电脑拆到最后才是硬盘  费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