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家国度G752vsk开机约3分钟慢慢花屏

楼主(2022-09-25):
插电自动开机,重启一次进入系统,约3分钟慢慢花屏,越来越严重
插电池开机一样
去掉硬盘开机进BIOS一样。BIOS电池取下来重插一样。
清过灰显卡、cup温度正常,南桥发热严重。
外接屏幕、更换内存也一样。
拔掉电池插上电源充电指示灯亮,鲁大师显示电池100%。
插上电池能充电。电池排线有轻微烧过痕迹。
不知道是哪个元件坏了。

网友A:
有没有试试换个显示屏看看是不是显示屏问题?

网友:
估计是电池排线后面的哪个元件坏了。没有不懂用万用表检查,哪位大神知道什么元件坏了会造成这种情况?

网友B:
新手说下感觉,楼主说已经外接屏幕、更换内存实验过,症状一样。
那么可以排除屏幕以及其排线和内存都应该没问题了。
然后剩下的就是显卡本身和供电了,楼主还特意说明:电池排线有轻微烧过痕迹
可调电源直接烧机试试看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试试换个显示屏看看是不是显示屏问题?

外接显示器一样过了一会儿花屏。

网友:
也要先排出屏的问题呀,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手说下感觉,楼主说已经外接屏幕、更换内存实验过,症状一样。
那么可以排除屏幕以及其排线和内存都应该没问题了。
然后剩下的就是显卡本身和供电了,楼主还特意说明:电池排线有轻微烧过痕迹
可调电源直接烧机试试看呗。

不知道为何拆了电池插电,充电指示灯依然亮。装上电池又能正常充电。

网友:
学习了,初学主板维修,对哟很大帮助

网友:
cup电压不正常,才0.8V左右,空电池检测出255%

网友:
键盘失效,外接键盘可以。

网友:
找到原因了,屏幕有问题。内存有问题,硬盘供电也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