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MIIX 700-121SK 80QL Z主板号NM-A641 电池可以开机 电源不开机公共点也没...

楼主(2022-09-25):
联想 MIIX 700-121SK  80QL  Z主板号NM-A641 电池可以开机  电源不开机公共点也没电压  在线等 附上点位图 和主板图片

联想 NM-A641 .cad

网友A:
等啥?离线等也没用,有点位按时序跑电路,不会就换人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等啥?离线等也没用,有点位按时序跑电路,不会就换人修,

系统里面显示   电源已经接通了 电池不能充电 原本百分之95  越用越少  电源的电流显示 0.021  六片主板都是同样的问题  主板公共点 只能测量到电池的电压  没有电源的20V电压   这种电源是自动检测供电 5V 20V 的 PQ109一端20V  一端没有电压 直接链接过去 就大电流5A  没有插电池的电流

网友:
接口是否正常?量每一个引脚、   PQ122与PQ105等二对这个是容易坏的,分别来自两路供电,最后说来话来了。。。。。。

网友:
我在其他的联想本本也遇到过,公共电压不出。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的图片,用上了

网友:
查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
隔离管击穿了一个

网友:
充电芯片是BQ24780s吗

网友:
一般是充电电路的两个隔离管有问题

网友:
我就是来打酱油的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 祝早日修复吧

网友:
看看适配器检测电路

网友:
我这边有一些我们迅维老师整理的维修资料,可以发给你免费学习  加我微信领取 136917085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