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华为mate40的指纹接口点位图

楼主(2022-09-25):
接了一个华为mate40手机,进水了无指纹,指纹接口在卡托小板上,哪位大师能给我一个指纹接口线路图,谢谢了

网友:
最后还是通过排线到主板上了,可以参考主板尾排线阻值判断故障。或者直接更换小板确认故障是指纹模块还是小板问题。

试试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吧,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资料更新快,支持双开,无需加密狗,不绑定电脑,支持多账号随时随地同时登录。点击链接开始使用http://www.xzmpdf.net/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1916.html

网友(2022-12-07):
鑫智造上没有mate40的卡托指纹小板线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