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_b75m_d3v主板重启,不认硬盘

楼主(2022-09-25):
求助!!!ga_b75m_d3v主板重启,不认硬盘。有时再开机又可以。有时提示主BIOS损坏,利用Q_FLASH升级后。问题依然存在。我现在板子是主BIOS是F11C,备BIOS是F6.

网友:
把2个BIOS都拆下来用编程器刷最新BIOS,再焊上去,拆之前先拿掉电池放电。个人建议还是找维修店去修。

网友:
谢谢!用Q_FLASH软刷与拆下来用编程器效果不是一样的吗?现在我都升级为F12了,问题还是会出现。我猜测是12V或5V电源检测电路的器件老化劣化引起的。因为有时会正常。

网友:
提供3个GA_B75M_D3V 1.1的主板BIOS,F6是原版,F11C和F12是可升级的。本人在自己机子上利用Q-FLASH刷过都没有问题的。

B75M-D3V-F12

B75MD3V.11c

B75MD3V.F6

网友:
电脑问题目前来看已解决,升刷了F12——BIOS.已经连续5天了没有出现重启情况。继续观察中......

网友:
哪儿接触不良吧

网友:
这个我可以肯定不是接触的问题,因为我重刷回过原来的F6或F11C的BIOS,问题会重现,刷了F12就好了。

网友:
电脑目前是正常了,也刚好做了下保养,搞了下卫生。

网友:
已经用GA_B75M_D3V_REV1.1_F12_BIOS升刷的方法解决2台电脑不断重启问题。若将主板设置为UEFI启动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