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UX501J,换了EC,开机电源灯亮,F2键亮,屏不亮怎么回事?

楼主(2022-09-25):
之前机器正常,后来不开机,检查发现待机EC供电芯片发烫,换了EC,不发烫,但是换了之后电源灯亮,F2键亮,按关机键后又自动亮,屏无显示,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
EC程序不对,最好是找坏版上的EC。

网友:
查下屏供电,,要么就是EC程序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