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 AIR 漏电,主供电PPVCC_MAIN正常阻值多少?

楼主(2022-09-25):
     如题,夹电漏电300MA,PPVCC_MAIN阻值20,手摸音频338S1116发烫,拆掉后PPVCC_MAIN阻值变为140左右,夹电不再漏电,但是电池耗电还是偏快,电池是前不久刚换的,电池寿命还有100%, 感觉PPVCC_MAIN阻值还是偏低,不知正常阻值应该是多少?还有哪个元件器容易坏拉低阻值,请知道的朋友告知!

网友A:
接电没有漏电就不要考虑VCC MAIN了。工作时耗电快可以看下是不是触发电流偏大。测试下iPad各项功能是否正常,某个功能不正常查对应电路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电没有漏电就不要考虑VCC MAIN了。工作时耗电快可以看下是不是触发电流偏大。测试下iPad各项功能是否正常 ...

好的,也是怕阻值偏低怕后续出问题不稳定.

网友:
苹果哪款机型,200多的阻值感觉有点低还不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