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FX80G 通病专修,,,

楼主(2022-09-25):
FX80G  通病专修,
修过30台左右FX80G ,,写点心得

1,CPU供电MOS短路一般只坏一个, 不用全拆下来,,只要测量哪个管子G极对地短路就是哪个坏,全拆再焊上,没焊 好会再次短路
2,不要整套驱动芯片和pwm全更换,只要换MOS管短路的那个驱动芯片就可以,好多人说要全换,,全换的风险反到更大,
3,3个下管一定要换,换后温度下降不少
4,保护隔离管子要换那个短路的,,不然会报电池错
5,换了后开机测CPU供电正常了,反复多开几次机,,确定供电稳定了再换CPU,供电没修好,,上一个U烧一个

还有几点更重要的,避免烧U、返修,,,,下次再分享

觉得有用的给加点分,对后面内容感兴趣的加分,,分享更多FX80G维修

补充内容 (2023-7-26 21:07):
CPU供电MOS管上加散热铜片,,用散热硅胶固定,是胶不是脂。再加一根铜管延伸到CPU散热片出风口上,那个地方本来是留有一个铜管位置的,厂家没装,中间加散热胶片

补充内容 (2023-7-26 21:12):
加的这根14CM长的铜管,要压住4个MOS管子的散热铜片,中间用散热胶片

补充内容 (2023-7-26 21:14):
另一头,装入散热磷片的槽内,或者加在上面

网友:
不需要全换MOS管。。。。,凡是烧CPU管的,修好供电开机CPU供电正常不显,不跑码的,不过内存的,,不要刷BIOS啦,,直接换CPU

网友:
说的没错。全换反而有可能焊接不良,再次引起故障。

网友A:
楼主应该经历过烧过好几U的经历吧

网友:
这机器 温度不稳定下来 换U也没用 几天就回来

网友:
这种换u风险有点大

网友:
这款好像19V大短之后,电池很多都用不了,换了隔离管,也要用软件激活一下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应该经历过烧过好几U的经历吧

在烧U过程中总结成长,,我换过几十个CPU,,烧了两三个吧,,

网友:
在烧U过程中总结成长,,我换过几十个CPU,,烧了两三个吧,,

网友B:
还有几点更重要的,避免烧U、返修,就是大家所说的。修好后的散热问题。。。不做改良,100%会再次坏,又烧U 就惨痛了,,,下次再分享

网友:
好经验,点赞!

网友:
更换CPU时,,买来的一般都 是无铅的,,一次做成功的率不高 ,生新加焊好的机率也在50%
还不如,,直接换成有铅,,一次就成功的机率可以达到90%

网友:
这PCB板都能烧黄了

网友:
有谁修好,FX80G暗屏问题吗?

网友:
这个七八代cpu价格都合适了

网友(2022-10-25):
感谢分享,好经验!

网友:
很好的经验分享。

网友:
没说到重点,如何改良,防止烧U

网友:
我有一台反复烧u的,都是1.8V短路

网友:
现在客户都是坏了才来找我们,大部分都是U坏了,一报价,大概率不修了!

网友:
这个即使这样处理还有几率烧 时间问题 一个月左右

网友(2022-12-23):
今天接得一台,估计也是坏U了.坏U就不想修了

网友C(2023-02-21):
引用 网友B:
还有几点更重要的,避免烧U、返修,就是大家所说的。修好后的散热问题。。。不做改良,100%会再次坏,又烧U ...

我发现FX80G后面的改良款 厂家在CPU旁边的MOS管上面点了类似热熔胶一样的东西 不知道是不是能起到散热的作用

网友:
经验都是在成功和失败中总结成长起来的高手啊

网友(2023-04-14):
问你一个问题 这个机器CPU是I5-8400H 我买了一个8300H 装上去不出CPU供电   原来的CPU是装上开机电流到1.3A不跑码  原机故障也是烧了一个MOS管

网友(2023-05-18):
好几台烧了MOS管的,CPU都挂了........无语,

网友(2023-07-26):
改良,防止烧U

重点在:CPU供电MOS管上加散热铜片,,用散热硅胶固定,是胶不是脂。再加一根铜管延伸到CPU散热片出风口上,那个地方本来是留有一个铜管位置的,厂家没装

网友:
CPU供电MOS管上加散热铜片,,用散热硅胶固定,是胶不是脂。再加一根铜管延伸到CPU散热片出风口上,那个地方本来是留有一个铜管位置的,厂家没装,中间加散热胶片

网友:
感谢分享,好经验

网友(2023-09-23):
引用 网友C:
我发现FX80G后面的改良款 厂家在CPU旁边的MOS管上面点了类似热熔胶一样的东西 不知道是不是能起到散热的 ...

很可能是绝缘散热胶,封装的变压器里也灌这种黑胶

网友:
你好我这有一台类似问题的,能送修吗

网友:
我觉得这个就是算做了散热也有烧U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