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12搬板后一直报错这个代码,

楼主(2022-09-25):
苹果12搬板后一直报错这个代码,有知道的吗

网友:
没见过这个故障,别说苹果屏幕显示就是清晰

网友:
代码看着是指南针报错,检查下是不是屏幕上的感光排线被扯坏了,或者主板上对应的接口脚位问题还有保险元件松动。

网友:
听筒排换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