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了新电池,还是不能充电,怎么回

楼主(2022-09-25):
换了新电池,还是不能充电,怎么回事呀

网友:
不充电  可能和主板 、电池、适配器等有关 ,具体要先判断故障点

网友:
新电池也不一定就是好的。充电,隔离也要测下。

网友:
这电池不行,多买两块换着试试就好了

网友:
没有评论吗?

网友:
这种问题还是找个专业的门店叫他们给你维修一下 电池估计没有坏 应该是主板有故障了 最好别自己摸索这样容易扩大故障点。

网友:
升压芯片看一下

网友:
专业的事最好让专业的人去干

网友:
cpu坏了.直接干U。。。

网友:
你这可能是主板损坏引起的电池损坏,需要修好主板,再换一块电池,就好了,不多也就700

网友:
查查电源管理芯片是否正常。

网友A:
说明你不是维修人员,不要为了省钱瞎折腾,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去干。免得吃大亏。

网友A:
实在想自己修的话,可以按照下面三板斧,干ec,干南桥,干cpu,对了,先干bios

网友:
这个问题就有点广了,不充电,适配器,主板,电池,任何一个有问题都会不充电。

网友:
直接跟卖你电池的人说你的太电池是坏的,他就会给你搞好。这样一举二得。

网友:
找个修电脑的看看

网友:
万用表先量一下主板电池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在想自己修的话,可以按照下面三板斧,干ec,干南桥,干cpu,对了,先干bios

根桥有关系吗

网友:
再换一个吧,不行查保护隔离充电芯片 电池条件

网友:
主板的问题了,或者是保护隔离

网友:
查充电电路的两个管子看看有没有短路的,还有保护隔离的管子看看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请教高手或大师,问题要详细说明,电脑什么牌子或型号,原来是什么故障你都动了些什么?现在是什么故障,不然没法给你帮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明你不是维修人员,不要为了省钱瞎折腾,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去干。免得吃大亏。

七年的电脑了,自己搞不心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