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B85M-D3H主板反复重启不开机、不亮屏,自检不过不报警

楼主(2022-09-25):
技嘉GA-B85M-D3H主板,原来在机器上是反复重启不开机、不亮屏,自检没过不报警,拆下来再试,不放CPU反复重启,放上CPU,触发风扇动一下停止,空板出发,电压都出来了,io电压检测脚电压都正常,只有VCORE0、cpu_VAXG没有电压。3V、5V待机都正常,哪位大神给指点一下。

CPU预设1.7V

内存供电1.55V

桥供电1.06V

DDRVTT0.77V

Vcc1-05-me  1.06

网友:
CPU电源芯片测了没有。如果有,就检查一下,满足开机条件没有。

网友:
NND,查了俩条,该查的都查了,调换bios,换了个32兆晶振,板子就好了,最终也没搞懂到底是什么问题,就是这个32兆的晶振,用示波器不会测,有的可以测试出来有的就测试不出来,大家看看这波形,只能是自动模式才有这个波形,但是感觉这波形不对,频率就不对,感觉是干扰波形,看来这个玩具示波器还是不行啊

网友:
学习了,初学主板维修,对哟很大帮助

网友A(2022-11-09):
楼主的主板是不是b85m-d3h rev1.1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主板是不是b85m-d3h rev1.1

是的,小版本没什么大区别

网友B(2022-12-11):
我的也是不断重启,哎。。。。。。。。。。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不断重启,哎。。。。。。。。。。

昨天又有一块这板子,病状一样,放了一天又好了,后来刷了一下bios,看来这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