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7490 板号:LA-H451P卡Logo

楼主(2022-09-25):
新手上路请教前辈们!机器收到无法开机,可调电源转Type-C电流0.05A,待机3.3和5V正常,按开关3V有变化,但电流不跑马,测量各大电感没发现明显短路,准备把主板拆出来时,突然想到扣掉主板coms电子,然后通电测试,电流起来了,但一直停在0.25A不动,再看下屏幕显示DeLL喽嗃,卡住不动!
测试各电压都有了,拔掉所有外置接口,裸板反复测试,涛声依旧!
论坛找到
https://appapi.chinafix.com/mag/circle/v1/forum/threadWapPage?tid=1300302&themecolor=f30c5c&circle_id=134&p_u=1254511
下载刷Bios后显示
按照提示Alt+F初始化后关机,再按开机,已经无法开机,去某宝买Bios依旧,反复以上操作,感觉又回到原点了!
卡LOGO
刷BIOS

网友:
这种应该是自检过了就是进系统的.我搞了个台式的dell的.刷bios后就是这样.然后不动就进系统了.

网友:
刷同一个bios卡logo,但是没后面的文字提示,bios应该是好的,我的电流能跑0.6,刷了bios之后风扇狂转,按fx后风扇停止,但还是卡logo,我的大概率cpu挂了

网友:
今天重新理清一下思路,兜兜转转还是没门,估计是ME出了问题,时间精力耗不起,客户催得急,只能放弃了!

网友:
按f2能不能进bios设置界面?

网友:
刚刷完Bios后,按F2是可以进去设置的,这时候按开机/关机还是正常的。但是风扇会一直狂转,重点是一但按了Alt+F初始化后,风扇转速正常了,按关机后,就无法开机了

网友:
我也修到过一台,安装电池后初始化开机正常。

网友:
这个需要合成BIOS !

网友:
装上同型号电池,再试试呀?

网友:
CPU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