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126a出纸口老卡

楼主(2022-09-26):
今遇一台126a打印机,不管打印、复印,总是在定影出纸口处卡一半(见下图),连续忙了3个小时,不停的拆了装,装了拆。先判断定影出口传感嚣故障,旧机器上可又没配件试。抖音咨询,淘宝咨询,最后还是从旧机上拆进纸传感嚣试,拆电源板试,拆激光嚣试,最后拆DC板试,果真就是DC板故障。见下图

网友:
这个板不容易坏,坏了就难得判断!修了10多年打印机,就碰到一个坏dc板的

网友:
如果定影没坏,每次卡纸出纸一半,这个Dc板坏的概率很大。

网友:
还没遇到过DC板的毛病,学习了!

网友:
哦,经常有。打印放大百分百

网友A:
还好有机器可以拆着换,要不然怎么查这个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好有机器可以拆着换,要不然怎么查这个故障

确实如此,都打算网购配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