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笔记本没电流,大多数电压却有了

楼主(2022-09-26):
一台Dell笔记本,I5三代,版号是la7881p。来时大短。找到一个电容短路。去掉了,但没找一个焊上。看到logo图标,以为好了,但自动进入暗屏状态。PE也进不去。好像键盘上ENTER短路。但拆掉键盘也不行。刷了几个BIOS也不行。后来,无意中,进入了pe,而且花屏。就那么一次。感觉与桥有关。后来加焊了桥。插电,电流却上不去,就在0.2几,测量发现CPU电压不出。于是,将先前电容给补上。就在那么不经意间,将电容给焊短路了。悲剧从此开始,烧了CPU电源管理芯片。于是从网上买了两个。焊上,短路排除了。可问题回到了先前的状态。有CPU时,电流在0.2左右,伴随风扇狂转。貌似BIOS问题,但换了几个,故障依旧。去掉CPU,电流在0.02,然后掉电,接着自动上电。去掉内存,发现问题也是这样,除了集显和CPU电压外,其余电压都有。换了两个EC,也是这样。再次加焊桥。这次不小心,给整短路了,于是去掉桥,奇怪了,在没有内存和桥的情况下,这些电压还是存在,电流前三位都是0。不知有哪位高手分析下,造成这种现象的核心故障点所在。在此提前谢过。

网友:
你这个悲剧了

网友A:
很简单的问题,我认为就是普通短路赚钱的活。去掉短路电容之后亮loge了,不应该怀疑什么bios,应该检查所有外设,外设不正常会造成不进系统,排除掉所有外设之后,还是不进系统,刷个bios不行就抬走,除非你选择换u,还有焊工要注意呀,不经意间焊短路了是什么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的问题,我认为就是普通短路赚钱的活。去掉短路电容之后亮loge了,不应该怀疑什么bios,应该检查所有 ...

谢谢回复。当时是光主板,也没任何外设。U会造成花屏对吧。这个就没考虑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回复。当时是光主板,也没任何外设。U会造成花屏对吧。这个就没考虑到了。

再问你一个问题,你说桥QM77可以用QM67代换吗?

网友C:
我有两个板都是像你这样搞报废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两个板都是像你这样搞报废了的

同病相怜,呵呵……